[求助] 有关半带插值滤波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2-08-07):
我现在用verilog写的一个半带滤波器,经过滤波器后插值得到的 新的插值点  应该是在原来各个数据的中值附近么?   为什么我得到的波形 新插进去的值会很靠近原来的值?  是不是我在理解上哪里有错误 ?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能够 指点一些啊~~?

楼主:
有没有人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
等待大侠指点。呵呵

网友:
对于算法问题,你应该用C语言或者matlab,使用一组测试数据输入,得到一组输出数据。然后再把相应的c/matlab代码转换为verilog实现。把之前的测试数据作为仿真的输入,看输出是否正确。

以上是通常的fpga算法编写调试流程。

最后,你的问题,要明确究竟是在数学层面有问题,还是在转为verilog代码时有问题。不管是哪个问题,都需要把问题描述得更详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没有用matlab验证,但是用matlab做了一个半带滤波器,然后转化成verilog代码 ,然后再这个基础上面进行了修改, 我用的结构就是奇偶两路的结构。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在最后进行两路插值的时候,波形上面无法正常的插值, 有半个周期是单调的 ,有半个周期是不单调的 ,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要调整一些插值上的控制
   还请你能多给一些指点~~

楼主:
还能有大大回答一下么?

网友:
先确定一下你的结果对不对。描述的问题别人不看代码也不清楚问题在哪 ?在写代码之前最好把结构理清楚,否则乱搞的话会很可浪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我现在用不同的两种结构都写了一遍, 在滤波模块之后的波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在奇偶两路做内插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就是说,奇偶两路的波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做内插的时候 会有一半的周期的波形并不单调,这个就是问题 , 还有就是 , 是不是 即使在时域中 波形不单调 ,只要在分析频域的时候信噪之类的参数达到一定的要求就好了?  还是在内插的时候会有一些技巧 ,希望能给解答下

网友:
新的插值和中值没有必然关系吧,不单调是什么意思?把一个脉冲值作为输入,看看输出是不是滤波器的系数(或成比例)

网友:
可以先看看是否有符号的问题(溢出导致正值变负值/负值变正值)。你有多少位的guard bits?

网友(2013-10-31):
最近在看插值滤波器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2014-11-28):
你说的两路波形都正确,有可能是有一路的设计系数有问题,导致输入频率的增益不是1,而另外一路是1,所以才会出现不单调。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