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的tf file

楼主(2012-08-07):
请问各位,laker的tf文件和5141的tf文件格式是一样的么?能否通用?还有laker的输出文件是不是OA格式的?多谢!!

网友:
当然不能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转换工具么。。。。

网友:
没有! 可以试着自己建立laker的tf文件,不会太难的!

网友(2012-11-10):
挺好的东西

网友:
same question! thanks for help

网友(2017-02-24):
tf 都是不通用,要做修改, 最好从foundry 那里拿来。简单的tf, 没有Mcell 的tf. 对laker 来说,还不如不用

网友:
楼上正解,建议问FAB要,一般他们都会有的。Mcell(用处类似于virtuoso的pcell)的话可能要自己写进去,copy其它process的过来修改参数就可以了,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