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hold问题

楼主(2012-08-07):
encounter分析hold没有问题,后仿是报有hold问题,在encounter中reg2reg hold已经到了0.108ns了,可是后仿还是有hold violation,我该怎么办?
请指教!

网友:
RCfactor试试呢

网友:
找出路径看看啊。找出差异的原因。

网友:
Every month, there are some guys ask the similar question.
It's often caused by the mismatch of SDC and stimulate, different condtion and delay

楼主:
我查了一下,由于设计中有异步fifo,综合时把异步fifo的两个时钟false path,导致该路径没有约束到导致的。

网友:
仅供参考:
    如果确定是两个异步时钟域的D触发器之间的hold违例,后端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也没有办法避免的,需要前端代码设计时处理。
   当然,需要仔细检查两个reg的时钟是否确定是异步的,是否有分频或倍频等关系。如果两个时钟有关系的话需要修改脚本,把两个时钟域之间的set_false_path去掉。如果两个时钟没有关系的话,就让设计人员确认是否有做跨时钟域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这两个时钟是分频的关系,我在综合时已经把set_false_path 去掉,在encounter中report_timing -early -to 器件/D的报告显示的是两个时钟域的。
这种情况前端该做怎样的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