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的lvs跑到最后报错,范围超限?!

楼主(2012-08-07):
这个是个什么情况?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看了很多文件都没找到类似可以设定的地方?
网上好像也没有类似的问题提出?
谢谢!

楼主:
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base版本的5141没这个问题,而usr6和115的都有这个问题?是哪里的设置更新了?
看手册都没找到地方?

楼主:
不知道8-100是指的什么?
fortran unit是什么?
网上都找不到相关介绍

网友:
先去看输出报告,看看error是什么,解决掉。如果是LVS错误太多报告装不下可以在文件的最后加上PRINTLINE=10000,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是看si.foregnd.log和si.log文件吗?
    那个PRINTLINE=10000是加在那个文件里面?谢谢!

网友:
我以前用dracula跑LVS会产生一个PRINT.OUT文件,一般这里的error都要解决的。PRINTLINE=10000要加到最后。如:LVSCHK[KCRUSO] WPERCENT=5 LPERCENT=5 WEFECT=001 PRINTLINE=10000。不知这个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名字太长

楼主:
我以前用dracula跑LVS会产生一个PRINT.OUT文件,一般这里的error都要解决的。PRINTLINE=10000要加到最后。如 ...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试出来的结果是,如果把lvs目录下生成的6mbs.dat文件删除,就又可以跑了。但是要跑下一次,还是必须删这个文件。。。

  不知道这个生成的文件是什么?打开是二进制的文件

楼主:
估计是名字太长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名字?
   但是在base版本的5141里面没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