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内容问题

楼主(2012-08-07):
请问完整的PDK包含的内容有哪些?
难道LEF,milkway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PDK包含内容很多,所以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都正常。要是需要什么就找foundry要。

网友:
随着混合信号设计复杂性的日趋增加,开发PDK(Process Design Kit)并建立验证参考流程对于降低昂贵的设计反复所带来的市场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企业会根据工艺技术的要求定制PDK的设计组件,每个工艺都会有一套对应的PDK.
除PDK的参考手册(Documentation)外,PDK的内容还包括:
器件模型(Device Model):由Foundry提供的仿真模型文件;
Symbols & View:用于原理图设计的符号,参数化的设计单元都通过了SPICE 仿真的验证;
CDF(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at,组件描述格式) & Callback:器件的属性描述文件,定义了器件类型、器件名称、器件参数及参数调用关系函数集Callback、器件模型、器件的各种视图格式等;
Pcell(Parameterized Cell,参数化单元):它由Cadence的SKILL语言编写,其对应的版图通过了DRC和LVS验证,方便设计人员进行Schematic Driven Layout(原理图驱动的版图)设计流程;
技术文件(Technology File):用于版图设计和验证的工艺文件,包含GDSII的设计数据层和工艺层的映射关系定义、设计数据层的属性定义、在线设计规则、电气规则、显示色彩定义和图形格式定义等;
PV Rule(物理验证规则)文件:包含版图验证文件DRC/LVS/RC提取,支持Cadence的Diva、Dracula、Assur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