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sim10.1的spectre报错,不识别AHDL?

楼主(2012-08-07):
图片可以点击放大
看过坛子里面类似的一些问题,都是说由于bash引起的系统shell的原因
可是我用的是scientific linux,是redhat else4.9的再封装版本
root默认的就是bash,用户用的是csh
以前用cadence5141 base版本的时候貌似没有这个问题的
是由于mmsim10.1的问题吗?
想请教一下高人,谢谢!!!!!

楼主:
下面是导出来的文字版的ciw的log

Cadence (R) Virtuoso (R) Spectre (R) Circuit Simulator
Version 10.1.0.204 32bit -- 14 Sep 2010
Copyright (C) 1989-2010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Cadence, Virtuoso and Spec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other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Protected by U.S. Patents:
        5,610,847; 5,790,436; 5,812,431; 5,859,785; 5,949,992; 5,987,238;
        6,088,523; 6,101,323; 6,151,698; 6,181,754; 6,260,176; 6,278,964;
        6,349,272; 6,374,390; 6,493,849; 6,504,885; 6,618,837; 6,636,839;
        6,778,025; 6,832,358; 6,851,097; 6,928,626; 7,024,652; 7,035,782;
        7,085,700; 7,143,021; 7,493,240; 7,571,401.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User: leihj   Host: linux4   HostID: 7F0100   PID: 27109
Memory  available: 5.7270 GB  physical: 8.3372 GB
CPU Type: AMD Athlon(tm) II X2 250 Processor
          Processor PhysicalID CoreID Frequency
              0         0        0     800.0
              1         0        1     800.0

Simulating `input.scs' on linux4 at 9:36:54 AM, Tue Aug 7, 2012 (process id: 27109).
Command line:
    /opt/mmsim10.1/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env  \
        artist5.1.0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0_7968_9 -format sst2 -raw ../psf +lqtimeout  \
        900 -maxw 5 -maxn 5 input.scs
spectre pid = 27109

Loading /opt/mmsim10.1/tools.lnx86/cmi/lib/5.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opt/mmsim10.1/tools.lnx86/cmi/lib/5.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opt/mmsim10.1/tools.lnx86/cmi/lib/5.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opt/mmsim10.1/tools.lnx86/cmi/lib/5.0/libstmodels_sh.so ...

Warning from spectre in `mnbn', during circuit read-in.
    WARNING (SFE-2296): "/home/涂黑替代/s05hvcdtst3100v15.scs" 247: The inline subckt definition `mnbn' does not contain any inline components. The `inline' qualifier will therefore be ignored.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WARNING (VACOMP-2265): "$finish;<<--? "
        "/home/涂黑替代_sch/am_modulator/veriloga/veriloga.va", line 71: In Cadence Verilog-A, the $finish function always behaves as though the message level value is 0, regardless of the value you specify: The simulator does not report simulation time, location, or statistics about memory and CPU time usage.

Time for NDB Parsing: CPU = 6.84696 s, elapsed = 6.81335 s.
Time accumulated: CPU = 6.84696 s, elapsed = 6.81335 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40 Mbytes.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WARNING (VACOMP-2265): "$finish;<<--? "
        "/home/涂黑替代_sch/am_modulator/veriloga/veriloga.va", line 71: In Cadence Verilog-A, the $finish function always behaves as though the message level value is 0, regardless of the value you specify: The simulator does not report simulation time, location, or statistics about memory and CPU time usage.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2630_涂黑替代_sch_am_modulator_veriloga_veriloga.va.am_modulator.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2630_涂黑替代_sch_am_modulator_veriloga_veriloga.va.am_modulator.ahdlcmi/Linux2.6.9-100.ELsmp+gcc/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ahdlSimDB/2630_涂黑替代sch_am_modulator_veriloga_veriloga.va.am_modulator.ahdlcmi/Linux2.6.9-100.ELsmp+gcc/../ahdlcmi.out for details.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 use '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 and try again. I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was a syntax error,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 log files,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WARNING (SFE-30): "input.scs" 20: NM1<0>: `ad'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WARNING (SFE-30): "input.scs" 20: NM1<0>: `as'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WARNING (SFE-30): "input.scs" 20: NM1<0>: `pd'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WARNING (SFE-30): "input.scs" 20: NM1<0>: `ps'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WARNING (SFE-30): "input.scs" 22: NM1<1>: `ad'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Time for Elaboration: CPU = 74.988 ms, elapsed = 1.1126 s.
Time accumulated: CPU = 6.92195 s, elapsed = 7.92608 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48.3 Mbyt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2-10-30):
你好,兄弟,我的是scientific linux6.2,是RHEL6.2的再封装版本,也是碰到了ahdlcmi这个问题,我估计跟系统无关,应该是MMSIM版本过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的系统是Linux AS4, IC6151 MMSIM10.1 用的是bash
     调用 ahdlLib里的adc_8bit_ideal时仿真报错: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ERROR :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

网友:
回复 5# appleyuchi2 汗, 第一次听说版本过高会有问题...

网友:
input.ahdlSimDB/2630_涂黑替代sch_am_modulator_veriloga_veriloga.va.am_modulator.ahdlcmi/Linux2.6.9-100.ELsmp+gcc/../ahdlcmi.out
这里面应该有具体error信息, 贴出来看看? 系统问题的确是个可能, 比如gcc版本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ERROR信息如下:

    dac_8bit_ideal_func.c:1:18: error: math.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ac_8bit_ideal_func.c:2:20: error: std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ac_8bit_ideal_func.c:3:20: error: string.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 file included from dac_8bit_ideal_inst_static.h:18,
                 from dac_8bit_ideal_func.c:4:
/home/vvvv/cadence/install/IC6151/MMSIM10/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ahdlDevLibGlobal.h:22:20: error: setjmp.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home/vvvv/cadence/install/IC6151/MMSIM10/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ahdlDevLibGlobal.h:30:20: error: valu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home/vvvv/cadence/install/IC6151/MMSIM10/tools.lnx86/spectre/ahdlcmi/include/ahdlDevLibGlobal.h:49:19: error: stdi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 file included from /home/vvvv/cadence/install/IC6151/MMSIM10/tools.lnx86/systemc/gcc/4.4/install/lib/gcc/i686-pc-linux-gnu/4.4.0/include-fixed/syslimits.h:7,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都是什么.c的错误, 估计还是和系统安装有关. 不过有个事情可以试试, 在ADE里面, 选择setup->environment, 然后勾中64位, 然后跑下试试?

网友(点评):
刚试了 好像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

网友(2013-06-20):
怎么解决的,求教!

网友(2013-09-11):
回复 楼主:

   同问,求解!

网友(2013-11-0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有人知道解决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没,似乎除了用带AHDL的电阻model外一切正常,正打算换redhat as5试试呢

楼主:
应该还是系统的关系

网友F:
回复 楼主:

   Install CPP rpm and GCC it will work

网友:
非常感谢!之前用的是rhel4.8 32位,在Add / Remove Applications里面选中development tools[55/77]并安装之后就能正常使用mmsim10.1,没报AHDL的错误了

后来才搞明白楼上的意思,只要单独安装gcc就行了。。。
因为我使用的rhel4.8中cpp已默认安装,从安装盘中找到下面几个文件再依次安装就ok了

glibc-kernheaders-2.4-9.1.103.EL.i386.rpm
glibc-headers-2.3.4-2.43.i386.rpm
glibc-devel-2.3.4-2.43.i386.rpm
gcc-3.4.6-11.i386.rpm

楼主:
多谢楼上的汇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记得后来Cadence不再支持自己提出来的那个AHDL改为支持业界更为通用的Verilog-A了

楼主:
我刚刚试了下,貌似还是不行哦,这些包我也本来就已经安装了。

网友(2014-09-10):
回复 12# gubels     非常感谢!按照你所提供的方法,困扰我多日的问题得以解决。
我的设计环境是:CentOS5.8+IC6151+MMSIM10

网友(2015-08-14):
rhel6.1 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0-08-14):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好!多年过去,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什么是CP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