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仿分频器噪声问题

楼主(2012-08-07):
请问一下,分频器噪声能用PSS+pnoise单独仿真么?为什么我用PSS单独仿真时,总提示我输入是周期性变化的时钟源,PSS仿真不了啊?

楼主:
是不是pss设置中的oscilator选项不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选,你都是divider了。还选什么osc,外加激励即可

楼主:
谢谢,能仿起来了。但是结果不收敛。。。把tstab设置加大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