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阈值电压 温度系数

楼主(2012-08-07):
MOS管阈值电压VTH的温度系数是正还是负啊,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 能解释一下吗 温度升高时 看费米势的表达式是要变大的啊

网友:
不能只看公式里的一项啊~费米电势前不是还有一项吗~跟载流子浓度和硅的带隙能量都有关~···求导起来很复杂~但确实是负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浓度的关系好看,衬底掺杂浓度越大,阈值电压越高,这个也好理解。

有没有温度系数的详细推到啊 谢谢

网友:
可以在-40~125度以内对器件经行DC温度扫描仿真,应该是抛物线吧,最高的位置取决于工艺。

网友(2015-01-28):
n管负温系数,p管正温系数

网友C:
回复 楼主:

   随温度升高,阈值电压绝对值减小

网友:
P.R.Gray那本书上推导的公式,结论是阈值电压随温度升高而减小。

网友(2016-05-13):
回复 7# vs尘埃落定  请问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详细的解释呢?

网友:
因为温度升高,费米能级和本征能带的距离缩小吧。导致结果是只需要比较小的电压,就强反型了。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同工艺以及相同工艺不同尺寸,变化都不同,建议仿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