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的level-

楼主(2012-08-07):
levelshift

levelshift

如上图,我看到别人的level-shift是做成这样的,是将1.8v电平的数字信号转成3.3V电平的模拟信号。但是为什么需要加上那两个PMOS管呃,我去掉那两个P管后仿真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有别的方面的考虑,多谢啦

楼主:
说明一下,除了第一个反向器是用的1.8v的晶体管,后面所有的管都是用的3.3v晶体管..

网友:
线路图不清楚

网友:
你没有查看一下功耗,中间电平?换换corner,温度?

网友:
考虑下如果1.8V电源域掉电的话,反相器的高阻输入情况,你可以通过给第一个3.3V反相器输入加3.3/2 V电源看看会发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