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中电流检测的斜坡补偿

楼主(2012-08-07):
dcdc系统的输入电压范围4.75-23V,输出范围0.925-20V,在设计斜坡补偿斜率的时候,电感电流下降斜率为Vout/L,要DCDC在各种应用下都满足的斜坡补偿斜率该如何设定? 不同的应用下电感电流下降斜率应该是不同的吧?

楼主:
请各位大侠  指导指导

网友:
国内知名电源管理IC设计企业急招模拟ic设计,资深版图经理。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急招FAE/AE.有意者联系扣扣976264210

楼主:
各位大师,如何得到最大占空比时候的电感电流下降斜率?

网友:
求答案  哪位高手出来讲解讲解啊

网友:
高手都不来的吗?

楼主:
对啊  来解答一下撒

网友:
一般这种芯片,多用在12V输入,输出3.3V、5V,以及3.3V一下多一些。所以这个条件下,一般不需要加斜率补偿值。

网友:
如输出非上述条件,一般取补偿斜率为VOUT/L的2倍

楼主:
    斜坡是固定的,不同的应用的话Vout不同,是不是要按照最大的Vout来做,这样在低输出电压应用时候,这个斜坡补偿会不会太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意思是,占空比大于50%的这个条件是指稳定条件,而不是在小于50%的占空比应用下,由于负载变化导致占空比大于50%,是吗??3.3V、5V这些输出条件下,负载变化导致的占空比大于50%的情况,不需要补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针对不同输出,L值是不相同的,Vout/L的斜率值相对变化较小。所以不会出现斜率过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一般应用条件占空比小于50%,不需要加斜率补偿,即可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