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中电流检测的斜坡补偿 求解答

楼主(2012-08-07):
DCDC中电流检测的斜坡补偿

dcdc系统的输入电压范围4.75-23V,输出范围0.925-20V,在设计斜坡补偿斜率的时候,电感电流下降斜率为Vout/L,要DCDC在各种应用下都满足的斜坡补偿斜率该如何设定? 不同的应用下电感电流下降斜率应该是不同的吧?

网友:
easy
考虑最大占空比的情况下就行了

楼主:
    我就是这里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大占空比时Vout为多大呢?因为最大占空比肯定是出现在调节的过程中,而根据占空比算输出电压只能在系统稳定的时候才能算吧,求详解

网友:
Vout 除以Vin最大值,就是最大占空比

楼主:
Vout 除以Vin最大值,就是最大占空比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回答,最大占空比是稳定的时候的占空比吗? 倘若系统稳定的时候占空比达到90%,那么此时负载变化,那就没有调节的余地了,占空比达到最大应该是调节过程中达到的最大。而D=Vout /Vin是系统稳定时候的计算公式,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常情况下,负载电流发生变化,占空比基本不变,
输入输出的比值发生变化,占空比才变 ,
占空比都是稳定情况下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