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很烦很郁闷的一个LVS问题

楼主(2012-08-07):
最近遇到一个很恼火的LVS问题,是这样的:画了两个子模块,单个子模块的LVS是正确的,没有任何错误和警告。但是一旦将两个子模块放在一个图里跑LVS,就会出现几十个错,这两个子模块除了VCC、VDD、GND并没有信号线互联,而且这三条线我也是连正确了的。
   LVS报的错花样百出,甚至还有模块内部连线错误,明明我单个模块的LVS都是通过了的,怎么还会有这种错,还有就是数字单元像反相器的N管被识别成P管等等。
   这些错误让人真心郁闷啊,一开始怀疑是LVS文件的错,但是跑单个模块也是用的同一个文件,单个模块都能跑过,为什么两子模块放一起跑就会出错了呢?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噢,求帮助~

网友:
碰到诡异事件,呵呵

网友:
9成网表有问题~

网友:
貌似遇到过,不过忘记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遇到过比这还诡异的,可以让别人用别人的账号在别人的机子上跑跑~~~

嘿嘿,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网友:
会不会有什么你没显示的层次重叠了?要不就只能查网表了

或者DRC过了么 说不定也能看到点东西

网友:
是不是两个子模块的GND短掉了,加个PSUB2再跑跑看

网友:
有可能网表有问题
電源有問題 VCC VDD AVCC AVDD GND VSS 等名稱的問題
對外接線有錯
有好幾種可能

网友:
使用hcell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看看netlist,有没有什么call by name 和call by order的 问题

网友:
在处理这样的问题前,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易认为工具会出错!可能性有,但基本不可能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先检查一下是否在调用两个子模块后,不小心画了其它层在上面。
2.检查一下是不是joinedable的问题。
3.仔细检查子模块pin引入连线的连接关系。
4.将两个子模块flat掉,试试
5.将flat掉的layout中的逐个加label(当然,要与schematic对应)做LVS检查,尝试比较LVS报错的区别。以便有助于找出错误。

另外很重要的一条:
清醒一下,再仔细检查。越是着急越忙乱就越容易出错!
尤其对于做LVS适用,有时休息一下换个状态反而很容易完成!
这是因为LVS最最重要的是找错,而不是改错!

暂且先想到这些。想到其他的再补充!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lixiaojun707

网友:
估计是电路的问题吧  ,   你再好好看看电路GND 和VDD的pin。还有注意是不是软连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怪异啊

网友:
大概问题早就解决到了!

网友:
我估计是两个module在不同的library内
在每个library有相同的subcell ,比如nand2和NAND2
单元PIN的order不一样,在instance时出错

网友:
不用hcell run试试,如果使用hierarchy run的话,两个cell拼接在一起  会出现一些层产生的错误

网友:
错误的原因很多,这个东东要自己去分析,如果没有思路可以叫旁边的人一起看一下,或是把你的report贴上来,这样子猜,很难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