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 工艺求教!!!!

楼主(2012-08-07):
CSMC的工艺中有以下五种电阻:       rploy( ploy层  阻值:30每方块)           rnploy (ploy层+sn层  阻值:40每方块 )    rpploy(ploy层+sp层  阻值:60每方块)    rhr1km ( ploy层+IM层+1k标识层   阻值:1k每方块 )      rhr2km  (ploy层+IM层+2k标识层    阻值:2k每方块 )

请问:1.为什么有n/p注入(rn/pploy)的电阻的方块值还比没有注入的高.

        2.IM层是干什么的

        3.rhr1km 和rg2km 层次完全一样,只有电阻标识层不相同,相对前在工艺上是如何实现两个阻值不一样的。

        4.想问一下,那个电阻才是没经过任何处理的ploy电阻

网友:
同问.IM层是干什么的

网友:
IM层是高阻的识别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希望说说IM这层在工艺上的作用,而且为什么两个相同的层次,方块值会不一样。

网友B:
IM是高阻注入阻挡层,有IM的区域的POLY上不做注入,保持为高阻。
1K识别层了2K识别层只是为了做LVS用的。
工艺中做成1K或2K是工艺掺杂条件决定的,和光刻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先!
  请问那就是没有其他层,只有poly层的poly电阻是有注入的哦。
  那请问这个注入是什么注入(或者说是注入了什么),对poly的阻值有什么样的影响。对rnpoly/rppoly 的注入是否有影响。

   还有那两个高阻从掩模板上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它怎么就实现了一个1K 一个2K啊???

求指教!!!

网友:
做成1K还是2K是靠注入实现的,和IM层无关。CSMC的0.5mix工艺Poly2只是用来做高阻和PIP电容的上极板。POLY2 CVD时为非掺杂多晶。普注一层杂质,调整到1K或2K,两者二选一,不可兼得。然后用IM版做阻挡,在不需要做高阻的地方再注入一层高浓度杂质,将电阻头和PIP电容上极板等低阻化。
至于掺杂什么杂质,和设计就没关系了吧?!一般情况都是N型杂质,除非你不是用的0.5mix的,会掺杂P型杂质,那就要看具体工艺了。
不知道这么解释能不能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掺了杂的方块阻值为什么反而大些。rnploy rpploy 大于 rploy

网友:
你那个是CSMC的哪个工艺呢?是rpoly1,rnpoly1,rppoly1三种电阻都有吗?还是有的是poly2的电阻,我没注意到过有三种同是poly1的电阻。或许是rpoly1,rnpoly2,rppoly2三种电阻吧?或者是rnpoly1,rppoly1和rpoly2?

楼主(2013-05-16):
回复 网友B:

   前段时间用其他工艺去了,现在换回来了,这个问题还是没弄明白。我知道1K 2K 3K是怎么回事了,

我在仔细看了,是这样的 阻值:rpoly1 小于 rnpoly1 小于 rppoly1   这个还是不明白不掺杂怎么还小一些
                                     poly2电阻就是: rnpoly2 小于 rppoly2 小于 rpoly2    这个可以理解。

网友(2021-08-11):
PATH环境变量设定

网友:
考古考古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B:
IM是高阻注入阻挡层,有IM的区域的POLY上不做注入,保持为高阻。
1K识别层了2K识别层只是为了做LVS用的。
...

请问从剖面图上看,IM层是介于poly和A1之间吗?或者说IM下的poly是保持高阻状态,那么IM覆盖下的A1/A2的阻值会很大嘛,想知道版图上能不能从IM上面过金属线,会不会引起金属连接较大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