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让ICC如何根据数据流来布局

楼主(2012-08-07):
问题:我已经设置好数据流的pin口,那么ICC工具有什么命令可以按照数据流摆放我的里面的凌乱的std_cell,我发现布局都以clk为核心的散开布局,好像是以时序为基准的布局。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基本很难实现。
有所谓的module placement,可以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reate bounds 可以让一部分std_cell的强制布局在某个区域,这个就不知道hold timing好不好修复。

网友:
hold time 一般不会有啥问题吧。
除非设置了太大的uncertainty.

建议可做OCV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帅哥,他们说congestion GRC超过2%就不行,你帮我看看这个overflow报告。initial周期 超过了2% 但是phase1周期低于2% 那个是正解?
Start GR phase 0
Current Stage stats:
[End of Initial Routing] Elapsed real time: 0:00:00
[End of Initial Routing] Elapsed cpu  time: sys=0:00:00 usr=0:00:00 total=0:00:00
[End of Initial Routing] Stage (MB): Used    2  Alloctr    2  Proc    0
[End of Initial Routing] Total (MB): Used   13  Alloctr   14  Proc  541
Initial. Routing result:
Initial. Both Dirs: Overflow =   325 Max = 4 GRCs =   287 (3.29%)
Initial. H routing: Overflow =   172 Max = 4 (GRCs =  2) GRCs =   149 (3.42%)
Initial. V routing: Overflow =   152 Max = 4 (GRCs =  3) GRCs =   138 (3.17%)
Initial. M1         Overflow =   131 Max = 4 (GRCs =  1) GRCs =   108 (2.48%)
Initial. M2         Overflow =   151 Max = 4 (GRCs =  3) GRCs =   122 (2.80%)
Initial. M3         Overflow =    41 Max = 4 (GRCs =  1) GRCs =    41 (0.94%)
Initial. MT         Overflow =     1 Max = 0 (GRCs = 16) GRCs =    16 (0.37%)
Initial. AM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GRCs =     0 (0.00%)
Initial. Total Wire Length = 585316.75
Initial. Layer M1 wire length = 101658.99
Initial. Layer M2 wire length = 303137.09
Initial. Layer M3 wire length = 162600.70
Initial. Layer MT wire length = 17919.92
Initial. Layer AM wire length = 0.00
Initial. Total Number of Contacts = 28629
Initial. Via M1_M2_THICK_R count = 19679
Initial. Via M2_M3_THICK_R count = 8699
Initial. Via M3_MT_THICK_R count = 251
Initial. Via MT_AM_TS count = 0
Initial. completed.
Start GR phase 1
Current Stage stats:
[End of Phase1 Routing] Elapsed real time: 0:00:00
[End of Phase1 Routing] Elapsed cpu  time: sys=0:00:00 usr=0:00:00 total=0:00:00
[End of Phase1 Routing] Stage (MB): Used    0  Alloctr    0  Proc    0
[End of Phase1 Routing] Total (MB): Used   13  Alloctr   14  Proc  541
phase1. Routing result:
phase1. Both Dirs: Overflow =   108 Max = 4 GRCs =    84 (0.96%)
phase1. H routing: Overflow =    29 Max = 4 (GRCs =  1) GRCs =    22 (0.51%)
phase1. V routing: Overflow =    79 Max = 4 (GRCs =  1) GRCs =    62 (1.42%)
phase1. M1         Overflow =    29 Max = 4 (GRCs =  1) GRCs =    20 (0.46%)
phase1. M2         Overflow =    79 Max = 4 (GRCs =  1) GRCs =    61 (1.40%)
phase1. M3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2) GRCs =     2 (0.05%)
phase1. MT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1) GRCs =     1 (0.02%)
phase1. AM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GRCs =     0 (0.00%)

网友:
all GRC results are correct. it will change in different sta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陈总,那我在第一个步骤中GRC超过2% ,是否代表我阻塞比较严重,需要重新布局(place_opt -congestion),以作调整,还是参考第二步的数据不做不需要大的改变,谢谢!

网友:
以最后的GRC结果为准

那个根据数据流来布局,以前有过,大家反映不热烈,EDA厂家就把它丢了(一些有用的放到place里面了),现在一般的做法是,摆放RAM macro时,按照数据流的方向和位置摆,这样可以引导place 标准单元时也按照这个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谢谢陈总。

网友:
还可以写个程序手动place。

从report 看,CONGESTION 不是问题。

网友:
turn on hierarchy gravity and set effort high is good for your design data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