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skill求指教啊!

楼主(2012-08-07):
学习skill中,基本语法看的差不多了,但始终不明白,在版图中的cell、金属线、等等这些用到的东西的基本属性是什么。
(比如说:一条path走线 它的层次属性是怎么定义的 坐标是怎么定义的啊 等等)
不知道我把问题说青春没有,反正我的意识就是,我知道了语法,但不知道怎么去获取或给予一个东西各个属性。或者说不知道它各个属性叫什么名。
求大神指教,也不知道那有相关文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目录/doc/sklayoutref/sklayoutref.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先!但我还是不太懂啊,那个文件没有讲各个东西的属性构成啊,他只是说了相关的函数啊。
假如说,我想知道一个path走线的坐标,和层次 那我该怎么办啊。(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文件里面好想没看到)
xiexi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 skdfref.pdf中的Database Access,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B(2012-11-17):
这个东西你应该学得差不多了吧,以前不逛论坛,最近为了下资料攒积分
其实不管path,rect还是polygon,虽然属性很多,但我们只需去控制少部分属性就行
比如path,我们需要给定他得points、layer、width
rect只需给定他得bBox、layer
用path为例,可以用rod和db两种方式实现如下
dbCreatePath(?cvId  cvId
                         ?layer listist("layer" "drawing")
                          ?width width
                          ?pts  list(points))
具体可以去看ROD 和db相关的说明文档,我家里电脑没有相关资料,所以上诉可以有错

网友:
dbCreatePath(cvId list("layer" "drawing") list(points) width)

网友(2019-05-24):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你应该学得差不多了吧,以前不逛论坛,最近为了下资料攒积分
其实不管path,rect还是polygon,虽然 ...

请问 rod 和 db 分别在什么环境下使用?在使用 rod 的地方,也可以是用 db 吗?

网友C:
回答楼主的问题,想在脚本中看到一个图形或者instance的属性,直接用命令geGetSelSet()~>??就行。
例如,选择一个path

网友D(2019-10-13):
楼主我刚想学skill,要去哪里找基础语法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刚想学skill,要去哪里找基础语法呢?

Candence 下面有一个手册叫做Candence skill Reference Manual,如果英文可以的话可以先看看

网友(2019-12-28):
引用 网友E:
Candence 下面有一个手册叫做Candence skill Reference Manual,如果英文可以的话可以先看看

...

好的,谢谢

网友:
扒别人的脚本学撒

网友F(2020-12-28):
http://bbs.eetop.cn/thread-609604-1-1.html
楼主看完这个帖子的东西大概就会懂了

网友:
see reference pdf file first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F:
http://bbs.eetop.cn/thread-609604-1-1.html
楼主看完这个帖子的东西大概就会懂了

感谢您的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楼主的问题,想在脚本中看到一个图形或者instance的属性,直接用命令geGetSelSet()~>??就行。
例如,选 ...

这个可以找到很多你想要的属性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