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电压输出振荡

楼主(2012-08-07):
boost输出电压存在一个周期为10ms的振荡,不知是为什么?其中boost采用的是峰值电流的控制模式,电感为22uh,电容为2.2uf,输入电压为5v输出为18v。在用示波器测试时,有一个低频的振荡,不知是为什么,求有经历过同样问题的人赐教!!!

网友:
你确定是10ms,不是20ms?50Hz工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0ms的周期,你说的20ms,是因为ac_dc转化器中,交流信号的噪声吗?

网友:
示波器的ground脚是不是掰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木有!示波器接线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量一下vin端,看有沒有出現一樣現象。

网友:
带多大负载,
输入是怎么获得的?
如果是全波整流,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2012-09-06):
回复 网友C:

我做的是DCDC,输入是通过电源,之后加一个滤波电容,之后加到输入端的!负载大约在100mA!

网友(2012-10-20):
加大输出电容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