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ynamic elements matching(DEM)

楼主(2012-08-07):
DAC不同需求对应采用的DEM技术,请各路高手,畅所欲言。

楼主:
最近看了些DAC的文章,总结采用的DEM技术实现 方式大概有两种:1采用时序电路控制,将一阶的电流误差转成二阶的器件失配*时间偏差误差,改善电流的精度,也即是电流均分技术,感觉该技术对时序的要求较高,需要高于采样率的时钟,因此在高速DAC中可能会受限;2采用数字信号处理的方式将失配引起的非线性转换成白噪声或者其他整形的噪声,但是该电路的实现针对不同的分段结构,DEM Encoder不一样,数字电路工作量也挺大,而且不清楚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希望有高手结合经验,指点迷津。

网友(2013-02-20):
我也在研究DEM技术,目前还没找到很好的办法!静等高手指教!

网友A(2017-11-29):
现在依稀的感觉;
1. DEM感觉就是chopper stability的多cell,只是随着cell的增加,码字空间以更高阶的速度增加;
2. 认为DEM的核心在于随机码的产生方式;
    随机码的概率谱密度,随机码需要和输入码相互作用;    另外一个核心在于随机码如何作用于cell的选择,此种作用在数学上体现为什么?
3. Nyquist中DEM的影响相对比较明确,但是DS结构的DEM的影响需要加入到环路中考虑才完美;

感觉涉及到随机,设计变成了一个很开放的问题,感觉自己数学底子搓了一点,不太能理清思路;

网友(2021-07-07):
引用 网友A:
现在依稀的感觉;
1. DEM感觉就是chopper stability的多cell,只是随着cell的增加,码字空间以更高阶的速度 ...

前辈好。我最近也在做DEM技术,可以加个qq交流下吗。我的qq是1406258813。或者您私信,我加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看了些DAC的文章,总结采用的DEM技术实现 方式大概有两种:1采用时序电路控制,将一阶的电流误差转成二 ...

前辈你好。可以加你qq讨论下DEM技术吗
我的qq是1406258813.或者你私信我,给我你的qq,我加你。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依稀的感觉;
1. DEM感觉就是chopper stability的多cell,只是随着cell的增加,码字空间以更高阶的速度 ...

前辈你好。可以加你qq讨论下DEM技术吗
我的qq是1406258813.或者你私信我,给我你的qq,我加你。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