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S

楼主(2012-08-07):
有没有人知道I2S的3(或4)个信号线在没有音频信号输入时是出于什么状态?小弟正在做一个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芯片的项目,后面的功率驱动级需要我给条信号线去控制功率驱动级的开和关,要求当没有音频输入时,功率驱动级关闭,当有音频信号时功率驱动级打开工作。本以为没音频信号时,I2S的数据端为0,后来测试了下发现不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I2S是否有音频信号。希望有了解这方面的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
本以为没音频信号时,I2S的数据端为0,后来测试了下发现不是?
lz 测试的出来是什么?
原则上应该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本来是想通过I2S的数据端SDAIN信号保持一定时间为0时来判断是否有音频数据输入,但后来发现当SDAIN端有一些随机数(可能是噪声)时,TI类似的芯片却能判断SDAIN不是音频信号,功放级关闭。所以我觉得仅仅从SDAIN的信号是否为0来判断是否有音频数据输入是不够的。不知道TI怎么处理的。

网友:
如果要做PIN-TO-PIN,建议你详细的读一下spec。他们有一项功能叫“AUTO MUTE”, 实际上功放级开闭与否取决于一个“input threhod”,这个值不一定是“0”。 这跟你的逻辑设计有关系,功放级仅被动接收你的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