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么将电路图保存为.ps文件。

楼主(2012-08-07):
我已将cdsplotinit.sample文件复制到自己的库里面,但是接下来保存的时候design-plot-submit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
    把cdsplotinit.sample文件名改名为.cdsplotinit了吗?

附件是我的.cdsplotinit,你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改为.cdsplotinit后这个变成什么文件了呢,还有能详细说一下保存的步骤吗,谢谢。

网友:
step1: 把.cdsplotinit放在自己的家目录下
step2:启动icfb& 或者virtuoso&
step3:打开某个schematic
step4: 在schematic窗口下点击:Design->Plot->Submit..
step5: 在Submit Plot窗口下点击:Plot Options
step6: 在Plot Options窗口下,设置下列内容。设置完毕后,点击两次OK按钮。就可以在家目录下得到a.ps文件
step7:执行>ps2pdf a.ps a.pdf  就可以得到pdf版本的电路图。
祝你使用顺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复。我到step6后保存电路图,然后用我下的转换软件nooog转换出来后,发现管子间都没连线,不知道什么问题,还有你说的step7里面CIW窗口会报错啊。是不是我的转换工具就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详细回复,是我转换器的问题,我换了Adobe Acrobat的转换器后就行了。

网友(2014-05-13):
感谢楼主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