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中关于Task(任务)使用问题如读写EEPROM,FLASH

楼主(2012-08-07):
问题作者已经删除,请见谅

网友:
我以前也不用task和function的,现在开始用function,function可以被综合,主要用来实现要反复用的语句。个人觉得2者在综合后都是组合逻辑,所以一般是用于状态机或者一些简单的用组合逻辑实现的功能,如果过于复杂,会增加逻辑层次,影响时序。
就是2者的代码产生的组合逻辑在你的接受范围内就可以用,一般低速设计没什么顾虑,高速设计就需要看综合出来的组合逻辑的级数了。
个人意见,以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可以,很多人就进来看看,没有人回答,你是第一个,500分就给你了。

网友(2012-09-21):
嗯,第一个吃螃蟹的!!好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