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 4装IC610问题

楼主(2012-08-07):
Set you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roper
value and manually start InstallScape by typing: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home/black/IC610_lnx86.Base/CDROM1:::/home/eda/ic610
/bin/sh: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安装过程中遇到以上问题,请大侠帮助。

网友:
安装cadence的软件都需要先装 iscap的, 你找找你的安装盘(包),有没有这个,先把它装上.

楼主:
兄弟,你有iscap安装包吗,有的话给我一个

网友:
这个是由于你在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安装installscape的原因 重新安装 然后选择安装installscape就好了 不过刻意去安装 installscape

网友(2013-04-07):
把自己的安装包删除 然后再重新加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