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中calculator中的delay函数

楼主(2012-08-07):
cadence 中calculator中的delay函数是如何设置的?其中signal1和signal2是指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6-03-14):
Signal1和Signal2分别代表输入和输出的信号,下面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啦!大家讨论起来!

网友(2017-12-31):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4-07-24):
Tools-Calculator-Help,点击第一个Guide,进去搜索delay函数,里面各个参数的意思都说的很明确啦

网友:
press "F1" when you have the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