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基于单位增益运放的buffer

楼主(2012-08-07):
请问后一级的classAB是为了让输出的电流较小来驱动较大的负载么?为什么?
输入轨到轨P管和N管两个折叠式cascade可能同时打开吗?

网友:
ClassAB输出电阻小一些,同时提供大电流驱动负载,因为上下MN9 MP9管子交替导通。可以同时导通,但只局限于一定范围输入信号, 再向任何一个轨道趋近的时候,只有一对管子导通导通。折叠的英文单词你写错了,Cascode.  Cascade为级联的意思。建议看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280868-1-1.html。就在你帖子的下面中的一个题目:rail to rail 输出级用到的悬浮电流镜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哈~那个确实打错了,输入联想出来没看就打上了~

网友:
一个比较典型的Class AB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