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a检查FPGA问题

楼主(2012-08-07):
再用leda对一款FPGA产品检查的时候,再加XilinxCoreLib时,总是加不进去,说“Library XilinxCoreLib not found.”但是我明明已经加了。。。
请问leda添加xilinx库的时候应该怎么进行添加。。。

网友(2013-01-06):
楼主解决没?我最近也想弄下这个,有空给说说阿

网友:
如果是库函数就不用进行leda的检查了,你可以当忽略的

网友(2014-12-02):
把库文件删除

网友(2015-11-27):
没有遇见过

网友(2016-06-23):
解决了么?

网友(2017-04-12):
1.拷贝ISE/Vivado工具目录下VHDL/unisims文件夹下的4个.vhd文件到Leda工程目录下(直接拷贝unisims文件夹)
        2.编译库:leda -c -work UNISIM unisims/unisim_*.vhd -mkk
                这一步编译unisim库,库的逻辑名为 UNISIM,物理地址为./UNISM
        3.编译设计文件并运行Leda检查:leda -top <design_top> -work WORK -f <file_list> -config config.tcl
                <design_top> 顶层模块名
                <file_list>所有设计文件的列表(带有路径,可以是相对路径)
                config.tcl 里指定检查的规则
        4.确保plibs中映射关系正确,如在Demo工程的文件结构下,plibs的内容如下
                WORK      ./WORK
                UNISIM    ./UNISIM
                每一行映射一个库,左边是库的逻辑名,右边是库的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