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振荡器问题,,求关注,集思广益啊

楼主(2012-08-08):
我做的RC振荡器典型值为340KHZ,但是在其他两种corner下频率却相差很大,ff 下为500K,ss下为200K.请问有没有高手提出改进建议啊。。。。我用的是CSMC工艺。  比较器门限为基准电压1V.

网友:
如果仅仅是mos的FF和SS,仿真结果不会这么大差别。
可能原因如下:
1.电流镜像很不准,建议用cascode
2. 电容冲电流很小,建议大于0.5uA
3. 电容太小(与寄生电容比较),建议大于1pF。
。。。

网友:
TianBian365说的有道理,不妨看看电容充放电电流的变化。器件尺寸过小的话,影响也挺大的。仅供参考。

网友(2012-10-06):
你的仿真包括电阻CORNER吗,如果包括的话,这个范围大致合理,稍偏大一些。
器件COENER没有太多办法,除非TRIM,电压,温度是可能做很好补偿的。

网友:
xue xi xue xi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run monte-car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