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 poly density问题

楼主(2012-08-08):
在做DRC时报GT_7错误,check rule里面说是poly density不够,该怎么办啊?

网友:
加dummy poly. 加到够为止

楼主:
关键是怎么加啊?如何加?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这个情况很多
如果是chip级,需要加Dummy Poly解决,有的提供自动加dummy的RULE;也有很多情况手动添加dummy.
如果是block级,需不需要解决这个错误还要看上一阶层,RULE里面计算这种density是根据step来计算,到上一阶层计算的step就不一样了,说不定dendity就满足了.
自己手动添加dummy的话根据报错的内容,分析缺少多少poly,然后添加dummy poly到报错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