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系统中的零点和极点

楼主(2012-08-08):
零点和极点的实际物理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会对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为什么遇到一个极点后会发生45°的相位变化?期待高人详细解答或者提供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信号相位的滞后或者超前,在负反馈系统中,信号相位发生变化就会产生稳定性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一点点。你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吗?看模电书上的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模电书上讲的就够了,最好的方法是搞个仿真器仿一下,看看瞬态波形,比如hspice,pspice等

网友:
关注了,并且学习,一直不明白零点,极点的物理表现形式是什么

网友(2017-08-10):
零极点是最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