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用25MHz的时钟产生27MHz的时钟啊?

楼主(2012-08-08):
哪位大侠能否帮忙解释一下怎么用25MHz的时钟产生27MHz的时钟啊?以及怎么用27MHz的时钟产生25MHz的时钟啊?感激不尽!

网友:
PLL OR DLL is OK

网友:
不是那么容易OK的,你自己生成个试试看再。 也就是要*25/27,或者*27/25之类的,这个*M/d的数字过大,你得看下输入时钟频率*M在不在PLL的工作范围内,如果不在,就玩不成了。那如*13/14或者*12/13的也差不多,看看在范围内不。

另外,M, D数字最好都不要太大,最好互质,这样出来的时钟质量不行。比如*10/8的时钟效果比*5/4的要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