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 Density是什么

楼主(2012-08-08):
在DRC时有MIM Density这个用关心吗?

网友:
因为你没有详细的report,我自己理解你这个类型错误是电容上的某个层引起的dendity
一般情况下,DRC错误是违反design rule的,都要解决掉。
不管什么DRC错误,你可以打开rule文件,搜索错误类型关键字,看看rule里面是如何描述这个错误的,自然就有对应的方法解决。

网友:
metal insulator metal layer?

网友:
MIM 金属电容的一种mask层的密度不够,由于有了这层大的介电常数,在同样的面积电容值做得大,如果你的设计中没有用到这种电容就不用管它的den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