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PowerPCB问答题—一问一答

楼主(2012-08-08):
一。PowerPCB如何import Orcad的netlist?
    Orcad中的tools->create netlist,other的formatters选取padpcb.dll,再将其后缀名.net改为.asc即可。
二.PowerLogic 怎样自动重新Annotation?
PowerLogic中不能自动标注,而PowerPCB可以进行自动标注,产生eco文件后,在PowerLogic中进行反标注!
三.请问 PowerPCB3.6的library如何加载到4.0中?
    通过PowerPCB V4.0中的库转换文件Libconv4.exe将pt3库转换为pt4库!
四.在PowerPCB中如何删层?
    4.0以下的版本不可直接删层,可将不需要的层上的资料删掉,出gerber时不用出就好了;4.0以上版本的可直接修改层数。
五.PowerPCB中如何开方槽?
    4.0以上版本的可在编辑pad中选择slot parameters中slotte来进行设置,但只能是椭圆形的孔;也可在机械层直接标示。
六.在PowerPCB中如何将其它文件中相同部分复制到新的文件中?
    可用以下部骤:
    第一,在副图选择要粘贴的目标,按右键选择make reuse ,弹出一个菜单随变给个名字,ok键即可。生成一个备用文件。
    第二,在按右键选择reset origin (产生选择目标的坐标)将鼠标移到该坐标上可以坐标值(在窗口的右下角处)。
    第三,调出主图,将板子的格点改为“1”mil。按make like reuse 键,打开第一步生成的文件后,用“S”命令敲入第二步生成的坐标。按左键确定。在贴完后,在按鼠标右键点击break origin。弹出一个窗口按“OK”即可。
七.如何在PowerPCB中加入汉字或公司logo?
    将公司logo或汉字用bmp to pcb将。bmp档转换为protel的。pcb格式,再在protel中import,export *.dxf文檔,在PowerPCB中import即可。
八.如何在PowerPCB中设置盲孔?
    先在padstack中设置了一个盲孔via,然后在setup -- design rules -- default -- routing的via设置中加入你所设置的盲孔即可。
九.hatch和flood有何区别,hatch何用?如何应用?
    hatch是刷新铜箔,flood是重铺铜箔。一般地第一次铺铜或file修改后要flood,而后用hatch。
十.铺铜(灌水)时如何自动删除碎铜?
    1)setup-preferences-Thermals中,选中Remove Isolated copper;
    或 2) 菜单Edit—Find---菜单下Find By--Isolated pour—OK
十一.如何修改PowerPCB铺铜(灌水)的铜箔与其它组件及走线的间距?
    如果是全局型的,可以直接在setup - design rules里面设置即可,如果是某些网络的,那么选中需要修改的网络然后选右键菜单里面的show rules进入然后修改即可,但修改以后需要重新flood,而且最好做一次drc检查。
十二.PowerPCB中铺铜时怎样加一些via孔?
    (1)可将过孔作为一part,再在ECO下添加part;
    (2)直接从地走线,右键end(end with via)。
十三.自动泪滴怎么产生?
    需对以下两进行设置:
    1) setup->preferences->routing->generate teardrops->ok
    2) preferences->Teardrops->Display Teardrop->ok
十四.手工布线时怎么加测试点?
    1) 连线时,点鼠标右键在end via mode 中选择end test point
    2) 选中一个网络,然后在该网络上选一个合适的过孔修改其属性为测试点,或者添加一焊盘作为测试点。
十五.请问PowerPCB怎么自动加ICT?
    一般地,密度比较高的板都不加ICT。而如果要加ICT,可在原理图里面设置test piont,调入网表;也可以手工加。
十六.为什么走线不是规则的?
    设置setup/preferences/design/,选diagonl;将routing里面的pad entry项去掉。
十七.当完成PCB的LAYOUT,如何检查PCB和原理图的一致?
    在tools->compare netlist,在original design to compare与new design with change中分别选取所要比较的文件, 将output option下的Generate Differences Report选中,其它选项以自己实际情况来选取,最后run即可。
十八.在PowerPCB中gerber out时多出一个贯孔,而job file中却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这应为PowerPCB的数据库太乱了,可能是修改的次数太多造成的。解决方法可export *.asc文件,再重新import一次。
十九.如何直接在PowerPCB 3.6下生成组件清单?
    通过File-Report-Parts List1/2。
二十.如何将一个器件的某个引脚的由一条网络改为另一条网络?
    打开eco,用delete connettion删除原来的连接,不要删除网络噢。再用add a connetion添加一个连接。
二十一.如何对已layout好的板子进行修改?
    为确保原理图与PCB一致,先在原理图中进行修改,然后导出netlist,再在PCB中导入,但要注意,如果要删除某些网络或零件,则需手动删除。
二十二.CAM Gerber文件时(SOLDER MASK BOTTOM)出现“maximum   number of apertures exceeded”的提示,无法输出文件?
    选中你想要输出gerber的层,进入edit document对话杠,再选 device setup (前提要在photo状态下),在photo plotter setup对话框的下方有一个aperture count项,在其后输入数字,然后regenerate即可。
二十三.请问PowerPCB gerber out时*.rep,*.pho,*.drl,*.lst各表示什么意思,在制板时哪些文件是制板商所需要的?
    *.pho GERBER数据文件
    *.rep   D码文件(线,焊盘的尺寸,必不可少的)
    *.drl 钻孔文件
    *.lst   各种钻孔的坐标
    以上文件都是制板商所需要的。
二十四.PowerPCB如何能象PROTEL99那样一次性更改所有相同的或所有的REF或TXT文字的大小?还有,怎么更改一个VIA的大小而不影响其它VIA的大小?
    可以通过鼠标右键选择“Document”,然后就可以选中所需要的ref或文字了。如果要更改一个Via的大小,需要新建一种类型的Via。
二十五.请问PowerPCB 如何打印出来?
    可以在菜单File-Cam……中进行,建立一个新的CAM Document后,然后Edit,Output Device选择Print,运行RUN即可。一般先进行打印预览(Preview Selections),看是否超出一页的范围,然后决定是否缩小或放大。
二十六.请问PowerPCB如何设置才能在走线打孔的时候信号线自动用小孔,电源线用大孔?
    先在PAD STACKS中将你要用的VIA式样定制好,然后到Desing Ruels中先定义Default Routing Rules使用小的VIA,再到Net Ruels选中电源的Net,在Routing中定义成大的VIA。如不行,可以敲入“VA”,将VIA Mode设成Automatic,它就会按规则来了。
二十七.要想在PowerPCB中放置单个焊盘,是否就要在组件库中做一个单焊盘的组件?
    不一定,如果单个焊盘有网络连接,则可以改成放过孔,毕竟放组件不利于DRC。放过孔的方法:选中某一网络(NET),单击右键,选ADD VIA即可,可以连续放多个。最好打开在线DRC。
二十八.对与常用的电阻电容和常用的集成器件也需要做PART吗?是否PowerPCB自带的有?直接调用吗?
    当然,比较通用的一些器件PowerPCB均有自带。你可以自己进去浏览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库中已有的器件,就不用再建了,但要确认一下封装是否合适!
二十九.PowerPCB在铺铜时画铺铜区时,如要在TOP 和BOTTOM均要铺GND的铜,是否需要在TOP和BOTTOM分层画铺铜区后,再分层进行灌铜?
    在灌铜时,各层均需要分别画铜皮框,如果一样的外形,就可以Copy。画完后现在Tools下的 Pour Manager中的 Flood all 即可。
三十.对于一过孔(为GND网)或一器件的插脚(为GND网)。现在要同时对顶层和底层的GND铺铜。为什么只允许插脚的单面GND连通所铺的铜?PROTEL中两面均可连接,PowerPCB中怎么解决?
    你可以到Setup-preference-Thermals选项中,将“Routed Pad Thermals”选项打勾试试!
三十一.PowerPCB 3.5中的菜单Setup ---> Design ---> Rules---> Default---> Routing 中Vias的   Availabe和Selected匀为空白,在此情况下是没有过孔,各层无法连接。请问怎样设置过孔?
    那你就新建一个VIA类型SETUP->AD STACKS->在PAD STACK TYPE中选VIA->ADD VIA……然后Setup --->Design --->Rules---> Default---> Routing 中,把新建的VIA添加到SELECT VIA!
三十二.如何能在PowerPCB中象在PROTER中一样,将一组器件相对位置不变的一起旋转?
    操作之前,敲入"DRI(忽略DRC)"或“DRO(关闭DRC)”,然后必须先将需要选转的器件和线等选中,然后定义为一个Group,然后就可以点击右键进行Group的旋转操作了。(鼠标点击处为旋转的基准点!)
三十三.在PowerPCB 4.0 里有几个图标,其提示分别为plane area, plane area cut off ,auto plane separate ,他们有什么功能啊?另外我见到有的PCB里,用plane area cut off 画个圆,PCB生产时就是一个孔?
    这是在内层作分割时用的几个命令,第一个为在内层指定分割的区域,第二个为在区域里挖除块,第三个是有几个区域你先全定义为一个然后再从这一个上去分。
三十四.在PowerPCB中是否有对各层分别进行线宽的设置吗?
    可以的!
    design->default设置缺省值。
    design->conditional rule setup生成新的条件规则:按照你的说明,应该选source rule object:all against rule object:layer/bottom
    点击create,生成新的规则。按要求修改,OK!
三十五.在PowerPCB布线时,违背了规则中定义的走线方向的走线往往会出现一个菱形的小框以作提醒,但我发现在一块板子的设计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此情况对设计以及以后的制板有什么影响吗?
    出现的小菱形说明,布线没有定位在网格点上。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对设计以及以后的制板没有任何影响。此功能可以在 setup - preferences - routing 中取消 show tacks 选项,小菱形就不会出现了!
三十六.4层板,如果有几个电源和地,是否中间层要定义成split/mixed?
    我们一般都不使用CAM Plane设置,均设置为信号层,这样在以后的电源分割时可以随意分割,较方便!
三十七.根据大家地经验,如果是6层板,走线和电源地层怎么分配?是不是线、地、线、线、电、线?
    6层板如果一定要走4层信号线的话,肯定有两个信号层相邻。可以采用你上面的迭层方式,也可以采用:Signal1、GND、Signal2、VCC、Signal3、Signal4,这样,Signal2可以走一些要求较高的信号线,如高速数据和时钟等。
三十八.PowerPCB的25层有何用处?
    POWERPCB的25层存储为电源、地的信息。如果做多层板,设置为CAM PLANE就需要25层的内容。设置焊盘时25层要比其它层大20MIL,如果为定位孔,要再大些。
三十九.在PowerPCB的Dynamic Route状态下,有时新的走线会影响走完的线。而且有时走线并不随鼠标变化,总是走出一些弯弯曲曲的线。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问题也可说不是,因为PowerPCB中有几种布线方式,除了Dynamic Route还有一般的走线和总线布线和草图布线,这几种布线方式应该结合来用,才能达到好的效果,有时候Dynamic Route走的线很难看,这时候我通常采用一般的走线方式,一般能达到好的效果;有时候一般走线方式走的很难看或很难走通,又应该用Dynamic Route,结合几种走线方式才能使得板子走线美观!
四十.在布线过程中,如果打开DRP,有些芯片的管脚引不出线来,但是鼠线是确实存在的。如果关掉DRO,这个管脚就能引线出来了,是为什么?哪有设置?
    设计规则中的设置值太大了(如Pad到trace、trace到trace等安全间距设置等),或者默认走线的线宽值设置的太大了,而芯片管脚的间距又小。都有可能造成上述问题。
四十一.在用PowerPCB铺铜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copperpour的outline里面再画一个copperpour的outline,里面的copperpour在做foolding时就不会被铺铜。有谁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有办法解决,还是软件本身的bug?
    这是正常的情况。两个copper pour如果是不同的网络,不能相互包含。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画几个互相不包含的铜皮框来解决。
四十二.请教如何在PowerPCB中加入埋孔?想将top层的连线和中间的电源层相连,但是又不想设成通孔,据说有一种是埋孔,请问如何加入,设置?
    在Via的设置中,先增加一种过孔的名称,然后对其进行设置:在"Through"和"artial"的选项中选择"artial",通过以下的两个"Start"和"End Layer"选项就可以设置盲埋孔的开始层和终止层了。
    但是如果使用盲埋孔的话,会增加PCB板成本。如果可以不用的话,尽量不用!省钱!
四十三.请问为什么PowerPCB中铺铜有时是整块,有时是网状,应该在哪里设置?
    当你使用灌铜的线宽大于或等于线间距时,就为实铜;当灌铜的线宽小于线间距时,就为网格铜。线宽在铜皮框的属性中就可看到,线间距在Preferences中设置。
四十四. 请问PowerPCB里NC Drill和Drill drawing层有什么区别?
    NC Drill 是一些钻孔数据,提供给钻孔机使用。
    Drill Drawing 是一个钻孔图表,可以直接由Gerber来看钻孔大小,钻孔数,位置。
四十五.PowerPCB中走线怎样自动添加弧形转角?
    在走线过程中点击右键,选择“Add Arc”即可。
四十六.在PowerPCB的内层如何将花孔改为实孔?
    修改相应的铜皮框的属性,在Preferences中将“Flood Over Via”选项勾上即可!
四十七.在PowerPCB中,pin number and pin name(alphanumberic)有什么区别,功能各是什么?
    pin number:只能是数字1、2、3 ……
    pin name(alphanumberic):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字符。原理图中好多组件管脚是以字符命名的(如BGA器件的管脚),那么你在做pcb的组件库时就给组件字符名。这时你就要去定义pin name为字符。
四十八.做组件时,如何将组件的管脚号由数字(如1,2,3)改为字母(如b,c,e)?
    file/library/parts/edit/general/,在options里的Alphanumeric。。。。。。打钩,选 Alphanumeric pin项,在name处填上相应的字母。注意name要与number对应。
四十九.有没有办法让文件中的丝印字符(Ref)排列整齐?
    没有,只能自已动手排啦!
五十.我定义了几种过孔,将菜单SETUP/ DESIGN RULES/ DEFAULT/ ROUTING/ VIA也已经进行了设置,可是为什么我选择via type 时其它的都看不到,只有standardvia呢?哪里还有问题啊?
    应该设置默认项。SETUP--> DISIGN RULES-->Default-->ROUTING-->把要用的过孔加到selected区。
五十一.请问在PowerPCB中怎样在铜箔上加via呢?
    1、把via当作组件,并给过孔添加到gnd 或电源的connection。
    2、从地或电源引出,用右键end via mode的end via 添加过孔。
五十二.请教PowerPCB图中内层GND的铜箔避开Via时,为什么同信号(Gnd的信号)的Via 也会避开呢?
    Preferences->thermals->pad shape下在round,square,rectangle,oval都选择flood over。
五十三.为什么我覆铜会将所有的孔都盖住,而不是让开孔??而且这种现象都是时有时无,也就是说和设置无关,请解决!!我用PowerPCB5.0!!!
    导出asc文件——>将ASC文件导入PowerPCB3.6(存为.pcb文件)——>用PowerPCB4.0打开——>问题解决。我试过将ASC文件导入PowerPCB4.0,但问题依旧存在。(没试过将ASC导入PowerPCB5.0)
五十四.在power pcb中如何针对层设置不同的线宽。例如,将顶层的布线宽度设置为10mil,而将底层的布线宽度设置为12mil?
    设置步骤如下:
    首先是按通常方法设置缺省值,可设置为10mil(即顶层希望的线宽)。
    set up-----design rules----conditional rule setup 。
    若希望底层的所有线宽均为12mil,则source rule object选择all,against rule object选择layer bottom。点击creat,matrix,出现线宽线距设置对话框,可作相应设置。
五十五. 铺铜后,发现pad孔与铺铜断开,不知是哪儿设置不对?
    Preferences->thermals->routed pad thermals打钩。
五十六.怎样使用PowerPCB中本身自带的特性阻抗计算功能?
    1、在setup/layer definition中把需要定义为地或电源层相应层定义为CAM PLANE。
    2、并在layer thingkness中输入你的层迭的结构,比如各层的厚度、板材的介电常数等。
    通过以上的设置,选定某一根网络并按CTAL+Q,就可以看到该网络相关的特性阻抗、延时等。pcb报价http://www.pcbpartner.cn/
PCB新闻http://www.pcbpartner.cn/web/mypcb/
五十七. powerpcb里NC Drill和Drill drawing层有什么区别?
    NC Drill 是一些钻孔数据,提供给钻孔机使用。 Drill Drawing 是一个钻孔图表,可以直接由Gerber来看钻孔大小,钻孔数,位置。
五十八.  PowerLogic中有copy功能吗?
    有!
    1)先将选中的原理图部分做“Make Group”,然后再将其“Copy to File”。然后在需要粘贴的新页中,选择“Add Item-Paste From File”即可。以上操作均使用右键菜单。
    2)PowerLogic每次只能打开一个文件,但是可以打开好几个PowerLogic程序,这样你可以打开以前地设计,选择要拷贝地部分,然后使用右 键菜单make group以下,再使用Ctrl+C复制,在新的设计中Ctrl+V一把,搞定!!!
    PowerPCB中也有效的。
    3)PowerLogic要拷贝相同地部分,也可以在整个窗口画面左下方 ,最左边第一个功能键, 把他按下去 ,然后你使用鼠标所拖曳选择的部份,就会自动成为group, 这样就可以拷贝了。
五十九.  PowerLogic 怎样自动重新Annotation?
PowerLogic中不能自动标注,而PowerPCB可以进行自动标注,产生eco文件后,在PowerLogic中进行反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