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下DFT compiler生成stil protocol file的问题

楼主(2012-08-08):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使用dft compiler进行压缩的扫描链设计,生成如下的测试协议文件:(注:我的设计中分别由三个输入输出端口供pattern数据输入输出,内部压缩产生12条链)CompressorStructures {    Compressor "Chip_Top_U_decompressor_ScanCompression_mode" {        LoadGroup load_group;        CoreGroup core_group;        Modes 1;        Mode 0 {             ModeControls {                "SCCOMPIN1_PAD" = 0;            }            UnloadModeGroup unload_mode_group0;            Connection 0 "1" "3" "5" "7" "9" "11";            Connection 1 "2" "4" "6" "8" "10" "12";        }       Mode 1 {             ModeControls {                "SCCOMPIN1_PAD" = 1;            }            UnloadModeGroup unload_mode_group0;            Connection 0 "1" "4" "6" "7" "9" "11";            Connection 1 "2" "3" "5" "8" "10" "12";        }    }    Compressor "Chip_Top_U_compressor_ScanCompression_mode" {        UnloadGroup unload_group;        UnloadModeGroup unload_mode_group0;        CoreGroup core_group;        UnloadModeEnable enable_group;        Modes 5;        Mode 0 {            ModeControls {                "SCCOMPIN2_PAD" = 0;            }            Connection "1" 0 1;            Connection "2" 2;            Connection "3" 0;            Connection "4" 1;            Connection "5" 2;            Connection "6" 0;            Connection "7" 1;            Connection "8" 2;            Connection "9" 0;            Connection "10" 1;            Connection "11" 0 2;            Connection "12" 1 2;        }        Mode 1 {            ModeControls {                "SCCOMPIN2_PAD" = 1;                "SCCOMPIN0_PAD" = 0;                "SCCOMPIN1_PAD" = 0;            }            Connection "2" 2;            Connection "3" 0;            Connection "4" 1;        }        Mode 2 {            ModeControls {                "SCCOMPIN2_PAD" = 1;                "SCCOMPIN0_PAD" = 0;                "SCCOMPIN1_PAD" = 1;            }            Connection "5" 2;            Connection "6" 0;            Connection "7" 1;        }        Mode 3 {            ModeControls {                "SCCOMPIN2_PAD" = 1;                "SCCOMPIN0_PAD" = 1;                "SCCOMPIN1_PAD" = 0;            }            Connection "8" 2;            Connection "9" 0;            Connection "10" 1;        }        Mode 4 {            ModeControls {                "SCCOMPIN2_PAD" = 1;                "SCCOMPIN0_PAD" = 1;                "SCCOMPIN1_PAD" = 1;            }            Connection "1" 0;            Connection "11" 2;            Connection "12" 1;        }    } 对上面这个文件中的一些地方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生成的这个spf是否有问题?希望大牛们能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哥们,当设计中存在一个ip核,比如时钟链,里面有单独的时钟链,不做压缩,该怎么让这条链跟压缩链共存呢?

网友:
还有个问题,做dftmax(adaptive scan)时,如何用tetramax来生成spf文件呢?用dft生成的spf文件由于无法把复位定义成时钟,覆盖率会降低,而tetramax中则可以,如: add clocks 1 rst。因此,该如何让tetramax认识压缩链呢?怎么生成sp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