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encounter布局布线后的寄生参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8-08):
用encounter进行完P&R后,用starrc进行寄生参数的提取

BLOCK:                 //顶层模块的名字
TOP_DEF_FILE:      //encounter布局布线后保存的def文件
TCAD_GRD_FILE:  //库中max,min,typ,三种模式下的.nxtgrd文件
MAPPING_FILE:     //.map文件
NETS: *
OPERATING_TEMPERATURE: //max,min,typ三种库中定义的温度
MODE: 100
   .
   .
   .
运行脚本后,报出error:No DB type defined from tech file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从提示信息来看,估计是map文件不对。检查一下 map文件和 tech lef 是否匹配。通常会有layer name不对的事,比如map文件中叫 V12,  tech lef里面叫 VIA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的确是用的map文件不对

网友(2013-01-21):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的starrc的map是哪里错了呢?
正确的star.map应该是tech lef中的层次和nxgrd的层次对应么?

网友(2013-07-16):
有没有starrc完整的scripts,提供一个行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