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与core电压不同,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08):
PAD与core电压不同,如何处理?PAD3.3v,core1.8v。
PAD与core间需要level shift吗?
PAD还有1.8V的,如果1.8V PAD与3.3V PAD混用呢

网友:
Power 分两类吧,一类为IO供电,另一类给core供电的吧,

网友:
一个连外面,一个连里面,电源PAD之间做好隔离和保护,这不冲突的。
core内部有MSV的情况时,请查阅如何编写CPF文件来支持你的MSV设计。

网友:
如果用的别人的IP已经给你考虑的3.3v 与1.8v 的level shift,如果是自己的定制那就好好的布局规划两个不同的power domain 和相应的power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