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corner)和sta

楼主(2012-08-09):
tsmc提供了7个lib文件,分别是:(160nm工艺)
tt
ff  1.1vdd.   0
ss 0.9vdd.   125

ff  1.1vdd.   -40
ss 0.9vdd.   -40
ff  1.1vdd    125
ss 0.9vdd    0
问题:
做sta时用什么模式bcwc。ocv 还是mmmc?或者说选择sta的模式跟什么有关呢?是设计要求还是工艺制程还是二者综合考虑。

楼主:
谁给说说

网友:
    .16 应该是.18的shrink, 不用考虑ocv了,wc 、bc 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如果是bcwc就够了,那具体ss和ff选哪个条件呢?

网友:
回复  yiyeyo

   谢谢!
   如果是bcwc就够了,那具体ss和ff选哪个条件呢?
引用 网友B:

ff  1.1vdd.   0
ss 0.9vdd.   125
就可以了,
有时间的话 lt 也做一下吧
ff  1.1vdd.   -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按照TSMC的sign off corner的规定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去查查tsmc的signoff的corner,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