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解决silvaco mixedmode仿真不收敛

楼主(2012-08-09):
Warning : Solution does not converge to given accuracy.
Taking smaller bias step.  Bias step reduced 1 time(s).
Error:  Unable to trap bias. 谁能解决

网友:
试试把仿真中的关键区域的网格打的更细些,比如说反偏PN结处、栅极下方的沟道等等,当然网格不能太细了,否则就会跑的灰常慢。
还有采用合适的模型,重设仿真的初始值,采用更小的步长。
我仿真的时候也经常碰到不收敛的状况,用上述方式大部分都能解决收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2012-09-18):
回复 网友A:

还可以提高 method  的maxtraps 参数,由10改成15 或20
如果是网格的因素,可以将Athena产生的结构,导入devedit
go athena
.....
struct  outf=abc.str

go devedit
将网格用1) 基本网格;2)参杂的梯度; 3) 细部画分 (第三种Linux版才支持) 重新建立网格。
参照其例子,命令就几行
go atlas
这样就可以1)加强收敛速度 2) 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
个开源硬件项目:WiFi controller

网友(2013-01-21):
网格 步长 模型 都要改改

网友(2014-10-12):
三楼正解,网格是关键

网友(2014-11-27):
回复 4# lixiancang 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教~~~

网友(2015-04-08):
回复 楼主:

我在模拟UIS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如何增加迭代次数 或者 修改网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解决没阿

网友(2016-10-12):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是silvaco软件的初学者  希望能够求教,我做的是APD(雪崩光电二极管)对微弱光(红外\近红外光)的探测,谢谢,如果方便请加我QQ:1183758651   谢谢了

网友(2017-04-28):
楼主,可不可以请教一些silvaco编程的知识呢,生长Ge组分渐变的SiGe层在athena仿真中应该如何编程呢?从Ge含量为0%增长到15%,Ge生长速率为10%-Ge um^(-1),拜托大神了。

网友(2017-12-04):
回复 网友C:

   建议你买唐龙谷的《半导体工艺和器件仿真软件silvaco TCAD实用教程》,里面有这方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