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版图电流与线宽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2-08-09):
这是我电路中一个尾电流源管子,宽120u,需要流过的电流在8mA左右,如果按1mA/1um计算电流的话管子本身源漏金属线宽不够(M1最小线宽0.24um),请问是不是需要在M1的上面打一层M2就可以了?另外像我这样画的线可以吗(其中横向金属M1线宽4um,上面的纵向金属M1线宽8um)?还有一个问题,在做栅连接的时候我可以将栅直接用poly本身连接吗?或者我用poly本身引出很多一部分在用接触孔连接,这样会不会因为用了过多的poly而引入太大的电阻对电路造成影响啊? 新手画版图问题比较多,谢谢大家了!!还望指教!

网友:
对于过电流,好好算一下就OK了,各个地方线宽\过孔一定要能承载你要过的电流,poly可以用来连,只要不走太长就好,因为本身电阻大,最好的是不要用POLY,而用金属来连,这样子对电路性能会好多了.

网友(2014-03-21):
一直没搞懂,金属按照1mA/um来计算,但源漏金属线宽不够,这里M1线宽为0.24um,也就是说可以通过0.24mA的电流,一共是有16个Drain/Source,也就是说通过的最大电流是0.24*16=3.84mA. 但是看过别人layout时,好像是没有考虑源漏极的线宽承受电流的能力. 不知道这点该如何解释?

网友A:
1. 如果是持续8mA的电流,那么确实需要添加M2,甚至是M3用于避免电迁徙
2. 你现在的金属画法,可能会导致边界的管子金属线寄生电阻不均衡,可采用阶梯状绘制横向金属线
3. 管子整体面积貌似偏大,可以选择栅极之间用M1相互连接,降低栅极电阻,平衡管子的开启时间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最好采用增加M2,M3走线,毕竟MOS管Source,Drain两端都要考虑流过电流8mA

网友(2019-11-26):
这样画不够啊 电流8mA 那么你横向的M1 至少8um, 你的finger是16 个 那么每个finger用的M1至少是0.5um, 每个figer上的M1如果补不了这么宽 就再画一层M2 重叠走。

网友(2020-06-20):
可以Q一下你的管子的参数  有的pdk s/d宽度是可调的   或者只能几层金属叠加了  总之要满足过电流能力

网友(2023-03-08):
叠几层金属的意义不大,它最终还是靠S/D端的那点metal和ct载流的。最好的办发就是修改sd宽度,修改pcell

网友:
上面横着的那一片金属调层换成别的金属,让你的finger指条长度控制短一些,本身短线金属的由于应力作用会有EM增强的效应,T家的是小于5um电流比原有能力增强4倍

网友:
改一下mos管sd改成0.5um宽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持续8mA的电流,那么确实需要添加M2,甚至是M3用于避免电迁徙
2. 你现在的金属画法,可能会导致边 ...

请问阶梯状走线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算下来每个S/D需要0.5um线宽,使用M1/M2叠加0.25um就行了,看起来你管子w=4um,这样你就需要叠加4um的M2/M3两层才行,via打满,最后使用8um的M2或者M3纵向出去,至于poly走线,最好不要,需要引出来使用co到M1出线,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