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 adc低频噪声

楼主(2012-08-09):
ADC回来测试后低频噪声很大,ADC为单级3bit SD结构,128过采样。
    32个周期得到一个输出值,对32个输入周期的3-bit输出做FFT,SNR 70左右,但长时间输出值跳动很大,感觉长时间SNR应小于40,这是什么原因呢?
    检查发现数字和模拟衬底没有隔离好,衬底噪声可能为这么大的低频噪声吗,还是flicker noise,衬底没法隔离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验证吗?谢谢

网友:
What is the structure of your test chip? Do you have an analog test chip and put the digital design in FPGA for evaluation, or have a single mixed mode (analog+digital) test chip with digital interface for data port?

If it's the "analog test chip + FPGA", you must be careful of the high noise in FPGA coupled to the analog test chip.

网友(2013-09-26):
不知道您是自己测的,还是到其他机构去测的。总之,高精度adc对测试环境的要求很高。

网友(2014-06-28):
yes, test is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