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counter如何检查被优化器件

楼主(2012-08-09):
我用的是encounter工具进行place到route,现在需要确认在place过程中有哪些器件被优化了,log和report中没找到相关报告。那怎么获取这种信息啊?先行谢过啦!

网友:
请查阅UG里对cell命名的定义
所有被EDI插入等动作的cell均在name上添加了前缀或者后缀
在不同stage下,均有相关的前缀或者后缀名

因此,可以根据这个命名原则进行查询

网友:
如果不想工具优化你的模块或线那就用set_dont_touch

网友:
这个要求比较偏,一般人们只关心timing,area,power 和 LEC,不太在乎具体哪些cell被动过
如果真有这个需要,写个def出来,比较COMPONENTS部分就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的答复!如三楼所说的我现在的确是用dont_touch设定了,但是这个文件是前端提供,他们在流程过程中会更改dont_touch。然后想通过我这边的报告复查一下dont_touch的单元是否正确。我的答复是没办法报出,因为在我这儿输出的def都已经名称变为FE_OFC***之类的了,要一个一个查这些的来源也不可能啊。所以让他们检查dont_touch 文件去了,但是终究心里觉得encounter这么强大的工具既然已经优化了,应该也能把优化过程报出来呀?所以来版上请教大家,得到版主大人、joemool和jiazhuliang的解答,非常感谢!有机会我也会常来逛逛,争取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你在一楼问的问题和5楼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一楼的要求比较奇怪
要做5楼的检查十分容易,
优化前,把dont_touch cell读进去,同时看下log,检查前端提供的cell list是否正确,再report那些cell的library name
优化后,再get_cells 并report 那些cell的library name,前后比较下,就知道工具动没动那些cell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老大,问个低级问题啊,您说的优化之前加dontouch语句中的优化之前是在什么优化之前啊?是最开始的时序优化之前么??还是???

网友:
最开始的时序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