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我所用的cadence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8-09):
在公司用的cadence的版图大师,打开版图的时候,经常有个别CELL显示不出来的,比如版图里面有个电容,但是打开来之后,不能显示的CELL就显示PCELLEVALFAILED,但有的时候它又能正常显示,求解!!!!!!!

楼主:
在线等答案

网友:
可能是你打开Library中有一个cell名字和标准的PDK的名字一样了

网友:
应该是pcell不work了吧,,

网友:
Pcell可能会出现pcellevalfailed,这多半是由于pcell的code没有load成功,cdf参数的callback程序没有加载成功;可以检查下pdk的skill文件所在位置对不对,以及libInit.il里的加载过程。

网友:
路徑 lib name 不對 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系统版本不同也会有这个问题,比如一个32位,一个64位,好象有的工艺要求64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PDK中的libinit.il,有什么东西没有load

网友:
这个貌似是cell的路径不对,要仔细核对!

楼主:
呵呵,好像以上的种种可能都不像,因为如果是路径或其它PDK没有安装好的话,为什么其它人又能找开正常显示?
是这样子:我的工作站账号是由我老大给我建的,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用自己的账号进去后找开的电容就显示pcellevalfailed,但是出现这个问题后,我去找他,他用他的账号在我目录下打开了一下工具,这时候我再用自己的账号进去打开版图工具的时候就能显示了,没有pcellevalfailed的问题.很邪门的是,今天早上来了,又打不开来了,显示pcellevalfailed。有点晕,以后要工作还得叫老大来登一下他的账户,哈哈。言归正传,大家再想想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啊,这事真的很奇怪了。

楼主(2013-02-22):
此贴问题已解决,用layoutPlus 进入会产生上述问题,如果用icfb 进入则不会有上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弱弱问一句 layout+是个啥哟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yout工具启动命令,可以是:layout & ;layoutPlus & ;icfb &.
layout,只能启动layout工具.没有layoutxl,没有电路编辑工具.
layoutPlus,可以启动layoutxl,可以启动电路编辑工具,但与icfb相比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不能启动.
icfb  ,可以启动所有工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如此 试了一下 还真是这样 谢谢哈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