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编译xilinx加密库

楼主(2012-08-09):
我在用ncverilog编译xilinx加密库时出现以下问题,有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下:

file: /usr/eda_libs/Xilinx_lib/12.2/ISE_DS/ISE/secureip/ncsim/gtx_dual_fast_ncsim/gtx_dual_fast_001.vp
`pragma protect data_block
ncvlog: *F,DECERR (/usr/eda_libs/Xilinx_lib/12.2/ISE_DS/ISE/secureip/ncsim/gtx_dual_fast_ncsim/gtx_dual_fast_001.vp,10|26): Error while decrypting : NO ERROR - Failed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encryption/decryption. 'lic_error -5'
.
ncverilog: *E,VLGERR: An error occurred during parsing.  Review the log file for errors with the code *E and fix those identified problems to proceed.  Exiting with code (status 2).

IUS是9.2版本的,xilinx是12.2版本。其它的.v文件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网友:
怎么提示的是需要license,这东西都需要license的?

你找的lib文件错了吧,我怎么记得xilinx的lib文件是在ISE\verilog\src下面的。
后缀名也是.v啊,怎么出来个后缀名是.vp的了?

楼主:
xilinx里面的IP CORE是加密了的,所以是.vp

网友:
?是哪种类型的ip?居然还加密了的

我没有用过,既然是加密了,那就肯定需要解密的key了,也就是license

网友:
是ncsim/ncvlog需要一个license, feature name: Adv_Encrypt_Std_64bit"

网友(2012-09-24):
真是好东西哦,非常感谢

网友(2014-03-13):
看不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