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热载流子 非平衡载流子 区别

楼主(2012-08-09):
热载流子和非平衡载流子有什么区别

网友:
LZ是本科微电子吧,怎么总问这些半导体物理的概念问题啊
LZ,要善用Google,善用Wiki

网友:
回复 楼主:

热载流子就是载流子受热了,比较活跃
非平衡载流子就是载流子不平衡了,一般都是指少数载流子,会有少子的产生和复合
多数载流子不平衡就产生电流了

网友:
两者都是过剩载流子。前者是,载流子在电场作用下加速,飘移速度达到饱和时,有些电子的速度会比平均速度大很多,这部分电子就叫热电子(热载流子其实不是有温度引起的,这里的热应该是形容它动能大,很活跃吧)。后者,就是存在各种注入时产生的少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很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科一塌糊涂 你懂得O(∩_∩)O~
你是搞IC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