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标准工艺库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2-08-09):
SMIC .18工艺允许的电源电压为1.8v+-10%。现在我们设计的数字电源偏差为20%。
哪位大神知道偏差大于工艺库的要求会对数字电路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估这个影响,在20%的偏差下数字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电压升高,标准单元的延时减小,相应你设计的hold time余量就要加大,比如原先0.1nS,现在就要 0.5ns 。
电压降低,标准单元的延时增加,相应的setup time 也需要增加,后果就是之前能跑100M,现在只能跑80M。

网友(2013-03-08):
长时间高电压工作,芯片寿命有影响的。

网友(2013-10-08):
电压低(不是太低)了的话,组合逻辑的延时会增加的,电路可以安全工作,只是性能低点。太高了可能会把体二极管击穿的。

网友:
电压过高,主要是产品寿命有风险,如果低频设计,功能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