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把Xilinx的MIG从单端口变为多端口

楼主(2012-08-09):
Xilinx的MIG IP核是DDR2等内存的控制器,但是它只支持一个端口访问,怎样把它变成类似MPMC的多端口访问?

网友:
自己写一个仲裁模块吧,来分配这个DDR2资源。之前写过一个,应该不难。大概就是用优先级排队,每个port访问一段时间然后降低优先级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