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是不是不能和oa数据库的其他软件共同使用?

楼主(2012-08-09):
ic5141用的是cdb的数据格式,而oa格式是cadence后来推行的数据格式,能够混用吗?

例如5141是不是只能搭配使用低版本的mmsim、encounter、ius等等(即这些软件包也必须用cdb的数据格式)?而后期变更了数据格式为oa的这些软件不能和5141共同使用?ic610后才行?

希望有达人分析一下。

网友:
IC5141是不能和encounter混用的, 就是说他们的数据不能互相直接使用.

IC61也只能和encounter 10.1 以后的版本共同使用OA 才能互相使用数据.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5141.115的版本,也装了edi10.1的版本,打开似乎都没什么问题。但具体还没有应用edi,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
但是配了好多的mmsim,都不能用,报ahdl的错误(不是系统shell的问题),现在准备试试6版本的mmsim了
另外,base版本的5141自带的dracula的lvs使用正常,可是我换了usr6和115版本的5141的dracula的lvs都报错。。。illegae fortran unit 超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