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逻辑分析仪chipscope抓取信号问题

楼主(2012-08-09):
各位侠客:
xilinx逻辑分析仪chipscope抓取信号时候,设置触发或时钟信号时,发现module里面有的信号不在可选之中啊。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比如,我想将采样时钟设置为我想要的100M 赫兹,可是没有那样的时钟选项,我在module里面增加了时钟信号,可是不在chipscope的ila信号连接的可选项里面,真是郁闷呢。例如下图中红色区域部门没有我想要的信号选项,怎么办呢?
一般chipscope的ila在信号连接设置时候,符合什么条件的信号才会进入可选项里呢?

谁能帮我解决,祝福他早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网友:
前面加一句(*keep*)试试吧

网友:
好像是(*keep = true*)

网友:
到netlist去找,实在没有,就用reg打一拍以后拉到port上去

网友:
忘记是altera还是xilinx了,好像只有Port输入的clock才可以作为采集的clock来着。或者一定要PLL输出的clock

网友:
换一种方式插入chipscope也可以,先生成一个模板,再修改网表,综合

网友:
好像是buffer输出后的信号才能在chipscope中看到

网友(2013-05-24):
Synthesize -XST  右键Process Properties -Keep Hierarch property is set toSoft or Yes and click OK.

网友(2016-09-26):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明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