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7301的配置

楼主(2012-08-09):
本人正在使用xupv5-110T开发板上的CH7301芯片做vga显示,请问它的H,V信号如何给,什么时候给,使能信号什么时候给?另外如何用IIC协议去配置它,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用xilinx virtex-6的板子、里面有个示例程序是关于图像显示的,用的是CH7301以及I2C的控制。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2013-04-19):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06-07):
我也碰到了问题,I2C控制,确实需要请教一下.

网友(2013-08-23):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现在在用ml501的片子,用IIC配置一下它的test modern 但一直找不到他的slave address ,后面到网上看到一款ml510的上面配的地址是0x76,试了下,仿真时序是对的,但下板子么反应,这是我现在的情况,能一起交流下,相互解决下问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