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调用IP核生成FIFO的读写时序问题

楼主(2012-08-09):
新手学习,请教个问题,是关于xilinx的FPGA调用异步FIFO的IP核来进行读写,数据确实写进去了,也读出来了,数据的内容也没错,但是貌似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我先往FIFO里面写入数据,写入数据正常,写数据的计数也是正常,但是写入数据之后empty指示状态仍然是1,而且在整个写数据的过程中,empty均为1,按理来说读入数据后empty应该为0吧?只有在数据完全写完后,开始有读时钟信号的几个周期之后才变成0.然后开始读出数据。
在FIFO的IP核的设计中只用了一个full和empty,像almost empty什么的都没有使用,不过我是把empty的逆和FIFO的读控制两个相与之后作为读使能信号,来控制读使能信号,这个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非常感谢了

网友:
你有试过写了之后一直等,不读empty会变化吗?

interface是怎么样的?按理说empty应该在第一个写之后就拉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来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习惯性只用program empty/full,这个可编程深度由自己定义,用起来比较方便。

FIFO的初始化状态下,读地址与写地址的关系如何,这个不可知,也不用太CARE其状态, 但如果这时不读只写,写进几个数据后,还是empty的话,就有点怪了。

网友:
看看你的复位信号有没有连对

网友(2013-05-12):
楼主解决了吗 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述说,貌似你读时钟是不连续的,
empty信号是读时钟域的,所以需要有读时钟才会变化。
再者在FIFO写入数据前最好给个复位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完后才发现是去年的帖子,貌似是你最近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读时钟不要断,连续给就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