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tmax(tetramax)生成spf文件(测试协议文件)

楼主(2012-08-09):
spf究竟用dft生成好呢,还是用tmax(tetramax)生成好?

貌似用tmax生成的spf更好,比如tetramax中可以把复位定义成时钟提高覆盖率 add clocks 0 rst

可是当使用occ进行全速测试,或者使用dftmax(adaptive scan)时,tetramax究竟应该怎么写才能正确生成测试协议呢?望高人赐教!
有相关文档最好!谢谢。

网友(2012-11-11):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求指导!

网友(2019-09-20):
你们这么早就开始用这个了么?现在还在用没有啊?求指教

网友A(2020-12-27):
DFTC和Tetramax都可以生成spf,正常情况下,直接用DFTC生成的,特殊情况,可以用Tetramax生成spf,然后再修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A:
DFTC和Tetramax都可以生成spf,正常情况下,直接用DFTC生成的,特殊情况,可以用Tetramax生成spf,然后再修 ...

佬,tretramax中如何生成sp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