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没反应

楼主(2012-08-09):
本人自己做了一个四层的板子,用的是cyclone iv EP4CE10E22的芯片,焊上后,晶振正常,该给的电源电压全部给上,结果JTAG口找不到,不仅这样。AS下载模式下,程序可以下载到EPCS4里面,但还是下载不到FPGA,是不是FPGA已经少烧了呢?请求帮助,请不要说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地,配置引脚。。。。估计是比较弱智的错误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没有问题。。。。外围电路是按照官方handbook上做的,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Pin1脚位置对吗?footprint有没有反?

JTAG口上,PC输出的口有没有波形?

网友:
BGA封装的还是其他封装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输出口没有波形,测量Jtag的引脚全为低电平。。。。没有画反,,,EQFP封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JTAG线是不是好的。
弄一块带JTAG口的好的FPGA板子(找不到去淘宝买),先确认JTAG连接器是不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之前做过Cyclone ii的板子做出来的板子是好用的,现在用cyclone iv的板子,下载线是一样的,关键是FPGA没反应,nconfig在FPGA上电后应为高电平,现在为低电平

网友:
我也只用过II系列,IV没用过。
可以比较比较这2款的区别。

排除虚焊问题,如果接口也没什么区别的话,就应该是FPGA坏了。
换一块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也正在想办法,焊了三块板子,都是这个问题,现在发现的问题是,我的FPGA用了三个电压。3.3,2.5.1.2。当这三种电压都加上时,nCONFIG本来是在只加3.3v电压时是3.3V,变成了0V,这个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比了两款FPGA,ii的电源就两个,(E系列的),现在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有的复用功能管脚,既能当IO用的,也能当特殊功能管脚的,没使用的情况下,他推荐接地,我就接到了地上出了问题

网友:
以前搞过一次这个问题,fae主要检查了电源,地,配置引脚(userio以外的东西)。
他说基本上jtag不通 都是这些问题。
不过我的问题是quartus版本有点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辈啊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遇到的一模一样。现在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

非常奇怪, AS 能下载进去(下载校验都成功) 。但FPGA没任何反应,NCONFIG  NSTATUS CONF_DONE 都是低电平。
用JTAG  会报错ERROR: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peration faild

楼主:
好久没上了,你把芯片下面的焊盘焊到你板子的地上!

网友(2012-10-09):
回复 网友C: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01-28):
前辈,您好。我的问题和您类似,不知道您是否已经解决问题了。能留个联系方式给小弟吗? 邮箱418113611@qq.com, QQ  418113611.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辈,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您类似,希望您能留个联系方式给小弟。我的QQ 418113611, 邮箱418113611@qq.com,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