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LVS 问题,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新手)

楼主(2012-08-09):
n18e2r(mos ) on schematic is unbound to any Layout device 。我重新画了好几次,还是这样的问题,LAYOUT上PMOS 和NMOS还是不能和电路图匹配,我也没改什么东东啊

网友:
贴个图上来,不然没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用binding file对应电路和版图中的器件,看看帮助

网友A(2017-02-05):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原因是因为assura提取原理图时,取的是cell,即model是pnp10,而cell名是pnp,而layout提取时是pnp10,因此出现了上述问题。实验室博士师兄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法是:
1、先用cadence的file->export-cdl将想要的原理图导出为cdl网表文件;

2、再在assura中将DFII改为netlist

网友(2024-04-18):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原因是因为assura提取原理图时,取的是cell,即model是pnp10,而cell名是pnp,而layout提取时是pnp ...

您好,哥,目前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我也生成了网表,但是还是依旧这个问题,请问还有其他解决的方法么

ERROR        Device 'pmos2v(MOS)' on Schematic is unbound to any Layout 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原因是因为assura提取原理图时,取的是cell,即model是pnp10,而cell名是pnp,而layout提取时是pnp ...